计米器与感应信号

楼主(2019-12-01):
感应开关感应到铜管计米器通电,然后计米器的滚轮滑动138cm延迟一段时间之后一直断电(铜管长度500cm),后面换料的时候继续跟之前操作一样,计米器已经设置好长度了20191201_164841.jpg这是计米器

网友A:
不明白你是什么意思

网友B:
设置好长度了不挺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好长度了不挺好吗?

计米器连接着气缸,米数一到气缸电磁阀通电,之后计米器要一直保持断电状况,直到感应开关感应变常闭,计米器继续通电,再米数一到断电。一根500CM长的铜管,气缸动一次。可以理解成一根木棍,前端烂木割掉,割下去的那部分用气缸接住,后面好的部分气缸不动

网友C:
楼主能把仪表拍清楚点,我们也好去找说明书

网友D:
这个是不是参数设置的问题  都已经有动作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设置好长度了不挺好吗?...

楼主需要实现的功能可以通过设置参数,J1,J2去驱动外部气缸动作,但是参数要设置正确,根据你的需求进行正确设置

网友F:
感觉就是一个距离传感器,   这个距离传感器本身带有触点可以串接继电器,继而用继电器控制气缸

网友F:
看下参数设置吧,有些传感器中参数间有一定的限制,但设置时看不出来

网友G(2020-01-17):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