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判断PLC通讯口的好坏

楼主(2019-12-02):
怎么判断PLC通讯口的好坏

有一个200的PLC port1能用组态电脑链接上,port0不能链接

不能链接的是不是表示改口坏了 还是有什么方法可以判断其好坏

网友A:
可以用串口软件试一下,PLC写几行发送数据代码,看看能不能正常收到数据。还有个疑问:你这是之前正常使用,现在不能使用了,还是你才开始使用就不能通信,如果是之前一直能通信,检查一下通信线有没有问题,焊接点有没有断开。

网友B:
是不是弄错通讯模式了,每个口的通讯模式都不一样

网友C:
顶一个,看看是什么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