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工控机CPU和内存

楼主(2019-12-02):
      组装工控机时,首先应在工控主板上安装CPU和内存。通过这种方式,可以避免在首先安装主板和以后安装CPU和内存时操作空间小的问题。

      1、安装工控机CPU

      CPU是工控机的核心部分,也是ipc工控机中容易受到攻击的部分之一。因此在安装过程中必须小心,以免因过大的力或其他原因而损坏CPU。

      在安装工控机之前需要知道主板上的CPU插槽。这里,我们使用的主板采用AMD推出的AM2CPU插座,针孔数量与工控机CPU的引脚数量相对应。

       安装工控机CPU时,首先拉起固定的拉杆,使其与插座呈现90度角。安装CPU时,首先拉起固定的拉杆,使其与插座呈90°角。

       目前,工控机CPU插座上的压力杆采用ZIF(零插拔力插座),方便用户安装或拆卸CPU。然后将CPU与插槽上的三角形标记对齐,将CPU放入插槽中,并确保所有针迹都已插入插槽中。

      安装M20T3F100CPU插座和引脚。在对齐工控机CPU和插座上的三角形标记后,将CPU插入插座并确认所有插针是否已插入插座,拉起压力杆并对齐标记。

      将CPU完全插入插座后,将压力杆按回原位,完成工控机CPU的安装。接下来,在工控机CPU表面均匀涂抹少量导热硅脂。导热硅脂越多越好。

      2.安装工控机CPU冷却风扇

      涂上导热硅脂后,将CPU散热器放在支撑底座的范围内,并固定散热器固定卡扣的一端扣在支撑底座上。安装AM2插座的CPU散热器时,必须首先固定没有手柄的一端,然后用手柄固定另一端。

      接下来,顺时针旋转固定手柄以锁定散热器,并确保散热器与CPU紧密接触。

      先放上散热器,双转固定扣。

      完成后,检查工控机CPU散热器是否牢固。然后,将CPU风扇的电源连接器插入CPU插槽附近的3针电源插座。

      3.安装记忆棒

      安装相同规格的第二个内存时,请将其安装在与第一个内存颜色相同的内存插槽上,以打开双通道功能,从而提高系统性能。

      安装工控机CPU及其散热器后,可以安装工控机,内存的另一个重要部分。安装插头,连接CPU风扇电源,断开存储卡扣,然后,将内存位于内存插槽中凸起分区上的金手指凹槽,并向下压力存储器。关闭插槽两侧的卡扣后,记忆棒可以牢固地安装在内存插槽中。内存插槽中的凸起分区将整个插槽划分为两个不同长度的段,其功能是防止用户向后插入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