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Anywhere,浏览器输入IP登陆画面一片空白

楼主(2019-12-02):
我用Server2012R2作为InTouch的服务器,安装的是InTouch2014,一开始的是可以用的,但是后来发现不能更换工程了,只能覆盖原来有已经发布的工程,只读设置了,用户设置了,新增,更换没效果,重装InTouchAnyWhere以后更糟糕了,IE里输入IP显示连接到了AnyWhere但是界面是一片空白,设么选择账户,设置,选择工程都没有了,重装系统跟InTouch还是一样,换了浏览器谷歌,IE 都一样。

网友A:
之前能打开是什么浏览器,感觉还是浏览器问题。把电脑防火墙关闭试一下。

楼主:
确定了不是浏览器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确定了不是浏览器问题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C:
肯定哪一步搞错了,建议重头再来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