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A6伺服转矩模式还需要发脉冲吗

楼主(2019-12-02):
请问松下A6伺服转矩模式还需要发脉冲吗

网友A:
不需要脉冲控制   转矩控制可以用模拟转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脉冲控制   转矩控制可以用模拟转矩

我接了模拟量输出但是发现电机不转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需要脉冲控制...

你是怎么接?伺服参数如何设置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需要脉冲控制...

伺服手册上有位置控制模式,转矩控制模式硬件接线说明及参数设置,你找到相应章节进行设置,如果电流输出正常,伺服不动作,那重点排查一下伺服参数设置

楼主:
感谢大家,问题已经解决

网友C:
转矩模式一般都是靠模拟量控制

网友D:
可能内部还是位置模式没有选对

网友E(2020-01-17):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2021-04-16):
不需要,松下A6伺服走转矩模式靠模拟量控制转矩,默认为3V对应100%转矩。可以去下载中心看下,他们很全的!http://www.shhuitong.net/companyfile/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