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01:三菱FX3U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02):
串口通信实例001:三菱FX3U和西门子S7-200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的8路数字量输出Q0.0~Q0.7

二、通信连接:

1、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西门子S7-200 Port0通信口:

3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8脚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1脚即为信号地

3、通信连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3脚;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8脚;

三菱FX3U-485BD之SG 接 西门子S7-200 Port0口1脚。

三、三菱FX3U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输入X0~X7处理程序:将X0~X7共计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最终保持至D1、D2的低8位里

3、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0

4、启动发送程序:上电初始化延时1000ms后开始启动发送,定时置位M8122

四、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ETX、启动接收完成中断

2、接收数据处理程序:将接收到的2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后送入Q0.0~Q0.7

3、接收完成中断程序:产生接收完成中断时将接收到的有效数据转存、并启动新一轮的等待接收

楼主:
五、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西门子S7-200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西门子S7-200的输出Q0.0~Q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