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通讯,帧数过短

楼主(2019-12-02):
西门子1200modbus RTU通讯,读远传水表流量。显示81EA错误!串口读水表数据正常!如图。。。。         电脑给PLC回应数据包,PLC接受正常;但是PLC就是接收不到水表数据包!如图。。(没有干扰!)

网友A:
最好用Modbus Slave和Modbus Poll调试助手分别测试一下PLC和从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用Modbus Slave和Modbus Poll...

这两个都没问题,后来波特率改成4800就好了;9600就会报帧过短;应该和现场干扰有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最好用Modbus Slav...

你的意思用Modbus Poll测试9600bps波特率没有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最好用Modbus Slav...

有时候就是这样的,我曾经也遇见过类似,波特率改小就行了,我怀疑波特率太高,丢包严重造成通信失败,特别是通信距离较远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