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L15过流继电器如何选择具体型号及如何调节

楼主(2019-12-02):
我厂有一台10T天车,大车电机额定功率7.5KW,额定电流约15A,原厂配置过流继电器型号:JL15-60A/11,整定范围:80%-300%,请问该如何调整?

网友A:
额定电流为基础,来选择瞬动倍数,比方选在2倍时,额定电流15A,就是大于或等于30A就瞬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额定电流为基础,来选择瞬动倍数,比方选在2倍时,额定...

感谢回复。再问一下,也就是说继电器的80-300%的整定范围对应的是电机的额定电流?那么继电器型号上标定的60A是瞬动电流的上限?那我选择JL15-50A的是不是也可以?反正电机额定电流15A,继电器整定的上限也才45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