库卡开机通讯不上

楼主(2019-12-03):
急,请问开机通讯不上是什么问题

楼主:
高手请教,感谢感谢

网友A:
问题现象请描述清楚,一张图片没法判断

很多原因导致这个提示

网友B:
如果都开机了,看看你的通信端口是不是松动了或者通信线有问题了,有时候这种小问题我们会因为排查方向不对搞半天,最后发现通信线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现象请描述清楚,一张图片没法判断很多原因导致这个提示

就是开不开机,找不到IP通讯不上

引用 网友B:
如果都开机了,看看你的通信端口是不是松动了或者通信线有...

好的谢谢,小问题没有,检查过了

网友A:
可能天冷冻的,

我在大东北,温度很低,开机显示器就这样,后来弄个小太阳,对着柜门烤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现象请描述清楚,一张图片没法判断很多原因导致这个提示

还请您指点

引用 网友A:
可能天冷冻的,我在大东北,温度很低,开机显示器就这样,...

我这边山东气温还可以

楼主:
在线等高手

网友C:
很简单,关机把控制柜里面控制板上面可插拔的都拔下来重新插下,确保插好了,然后开机

网友D:
估计是通信卡松了

网友C:
我以前也遇到过,关机把控制柜里面插头拔下来重新插,然后重启,不行的话,还有一种可能就是门上的那个CPU坏了,需要更换

楼主:
有没有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估计是通信卡松了

通信卡在哪

网友C:
引用 楼主:
顶一下,,,,

看下31楼,和29楼的,这么久不行我可以很定是31楼的情况,联系下库卡厂商看看

楼主:
为什么X44拔下来就可以了

网友E: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另外CSP指示灯的状态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另外CSP指示灯的状态呢

在哪?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外接显示器看看,另外CSP指示灯的状态呢

外接了,没什么问题

网友F(2020-01-13):
我的问题跟你一样,目前官方没有给回复。

网友F:
目前问题解决,重装了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F:
目前问题解决,重装了系统。

需要库卡U盘是吗?自己做的系统吗

楼主:
kuka开机通讯不上

楼主(2020-02-20):
有没有明白的老师

网友G:
4很基础但很实用的东4很基础但很实用的东4很基础但很实用的东

楼主:
蹭蹭蹭蹭蹭,顶上去

楼主(2020-03-21):
别沉底啊,怎么解决呐

网友H:
好好还哦啊好哦啊

网友H:
别沉啊,上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