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pro7怎么硬件组态?

楼主(2019-12-03):
松下pro7怎么硬件组态?如果增加扩展模块怎么确认地址?

网友A:
如果选择机型为FP7系列,你可以通过IO分布和单元设置中组态你的硬件并分配模块的起始地址,当然也可以采用默认地址。

如果是早期机种,你无法进行硬件组态,他们的IO地址已经固定分配,你可以查看查看对应机种的用户手册来确定IO地址。

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选择机型为FP7系列,你可以通过IO分布和单元设置...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