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活动】改造项目中遇到的“坑”

楼主(2019-12-03):
工业自动化更新速度日新月异,对于一个自动化公司来说,改造客户现场现有设备(功能性增加改造或者设备硬件软件升级改造),有的生产线或设备已经少则几年多则十多年过去了,设备图纸资料不全,接线端子也没有任何标识,甚至有的PLC已经更新换代(编程软件都无法找到)。甚至还有更多的“坑”等着我们去排除,您在面对这一切困难时,您最后又是如何解决的?或许在你一边改造一边抱怨,最终您成功了。希望您能将改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及处理办法简述一下,让我们体会一下你最后成功的心情,互相交流一下心得经验。

参与方式:

1)可以复制粘贴现场图片,直接回帖参与即可

2)改造相关工程文件展示:单独开贴上传附件,然后再本帖回复链接即可

注:如文件涉及公司保密信息,可删除相关公司名称

参与奖励:

积分参与奖:所有有效参与用户均可获得30积分的奖励

优秀参与奖:根据提交作品质量,分别给与10~20MP、小米背包、京东卡、剃须刀、保温杯及电子血压计等奖励!

只要您有料,奖励多多,欢迎大家分享参与!

网友A:
PLC机柜施工期间为了防冻直接将电伴热放在二次仪表上。

而且供电从PLC供电上取,给后期稳定运行带来很大风险。

现场PLC机柜当初没有考虑到地面积水,导致后期地面积水,电缆长期泡在水中,时间一久 安全风险很大。

刚投用不久,继电器底座已经破了。

严重怀疑买的质量最差的继电器。

PLC布线超级乱,接地电缆也不符合规范。

网友B:
就设备改造,没有程序,没有图纸,没有线号标识,一堆乱麻的线找一个急停信号。坑多了,没有坑的改造,都不习惯了。

网友C:
只要钱到位,没有填不平的坑!

网友D:
回复内容:哈哈,净说大实话

引用 网友C:
只要钱到位,没有填不平的坑!

网友E:
经历的坑太多了,简直到了谈“坑”色变的地步。

网友F:
那能叫坑太多了吗?简直就是在一个大峡谷里啊!

引用 网友E:
经历的坑太多了,简直到了谈“坑”色变的地步。

网友G:
楼主是大神啊!都掉坑了还有心情拍照!佩服佩服!有道是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掉坑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经历的坑太多了,简直到了谈“坑”色变的地步。

是的,只要接手别人搞到一半的项目,没有几个没被坑的

网友D:
前任离职,后任就是填坑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前任离职,后任就是填坑的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前人挖坑,后人遭殃

网友J:
没遇到过坑,没填过坑你好意思说你干过工程

网友K:
没坑就不正常了

网友K:
没坑就是个不正常的项目了

网友I:
搞设备维修都是填坑的

网友L:
改造的“坑”作为设备管理人员是经常遇到的。无图,无线号,无标识的三无现状,还得得出100多页URS的结果,心情可想而知。没办法,只能是各尽所能,提升自己的能力,再加上一些专业知识掩盖的技巧,这个你懂得。

网友M:
無圖無標識無廠家,多無超期老設備的改進,一般來說增加小功能盡量用外掛的方式,在不動原裝的情況盡情發展。當面對大型功能性改進,,一般來說,老的控制是不可能用的,盡量去了解制程與原機的工做方式  驗證是否重做有風險 以及成本過高  沒有的話  你可以瘋玩了

网友N:
佩服佩服,实在人。

网友O:
曾经接手一个项目,机械设备都安装好,程序也搞好了,我就去现场调试;我以为只要设备通上电,试好设备正反转后,自动就可以运行;万万没有想到,自动运行时,动作全乱了,仔细检查,发现机械设备有所改动,光电开关有干涉,有得程序不能用了,只好重新编写程序。

网友P:
工程师不就是到处灭火,到处填坑的嘛

觉得我说的对,大家可以点个赞

网友Q:
    公司承接了一个小项目,是某污水厂的二期工程。合同额并不大,签订前的技术交流中,甲方从没有提起过与一期工程通讯的事情。二期工程干完,要结算,甲方说二期要与一期工程通讯。当时我们不同意,双方翻看合同才发现在不显眼的地方有一行不显眼的小字:与一期工程通讯。谁想到,就是这么一句话,耗时耗力比二期本体工程投入的还要大。实实在在一个坑啊。

网友R:
    从朋友处接了个活,是一个钢厂的数据采集集中监控。想着用OPC实现没有问题,一口应承下来。谁想到,这个厂子十几套PLC年龄跨度之大、种类之繁杂令人瞠目结舌。有TE的984PLC,还是DOS操作系统;有用C++语言编写的;有基于XP、WIN7操作系统的。既然接了活,碍于朋友面子也不好拒绝,只能硬着头皮干,费老劲了。麻子不叫麻子,坑人呀。

网友S:
回复内容:前期仔细摸清情况很重要

引用 网友R:
从朋友处接了个活,是一个钢厂的数据采集集中监控...

网友S:
回复内容:妥妥的掉进文字的坑了

引用 网友Q:
公司承接了一个小项目,是某污水厂的二期工程。合...

网友T:
说道这个坑,经常听同行提起一句话,电气工程师就是负责给机械工程师填坑的

网友U:
常遇到坑,已经习惯了

网友D:
回复内容:被坑的麻木了

引用 网友U:
常遇到坑,已经习惯了

网友V:
方案做好了,程序也做好了,转过头客户拿着方案去找下家了,气死了

网友W:
在之前公司遇到过,设备改造,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提出多套夹具共用一台机子,然而里面的输入输出点基本已经用的差不多了。如果要增加,可能需要多点配合使用,这样弄的更乱了,有原先的单点输入变成多点输入,辨认夹具需要输入点,感应器需要点,所以弄得特别麻烦,因为当初没有提前规划好,后面焊接点都要改变

网友B:
引用 网友W:
在之前公司遇到过,设备改造,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提出多套...

上个月给我们另外一家公司改造,一条生产线的设备转移,8套工装留下来了,改造道另外2台单站,电气程序重新编,还得重新配动作,在触摸屏做识别,搞完机器人点焊程序就编了40套,人都麻木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W:
在之前公司遇到过,设备改造,公司为了节约成本,提出多套...

上个月给我们另外一家公司改造,一条生产线的设备转移,8套工装留下来了,改造道另外2台单站,电气程序重新编,还得重新配动作,在触摸屏做识别,搞完机器人点焊程序就编了40套。

网友X:
参与一个汽车厂的改造,用的某品牌的plc,前一年还说停产但有备件~~~~项目进行到一半说完全停产~~~买备件尴尬了~三倍价格;现场的电柜都用了十年以上~~改造完用也是提心吊胆的~

网友S:
回复内容:这种客户不地道,可以给前期方案,程序不给他,防止他跑路

属于不讲信誉的无良客户

引用 网友V:
方案做好了,程序也做好了,转过头客户拿着方案去找下家了...

网友Y:
前同事写程序没加注释,后人修改两行泪

网友Y:
程序上千步,注释只有题目,挖坑的不知填坑苦。

网友Z:
坑,设备几乎无处不在,时刻准备着填空

网友AA:
预期CT240S,调了个把月,要求CT180S,这算不算坑?功夫全部白费。还要重新改造机台,重新设计再来啊!

网友S:
回复内容:业主为何有如此要求呢?

引用 网友AA:
预期CT240S,调了个把月,要求CT180S,这算不...

网友T:
一次在接柜子中直流断路器的线时,好几套相同的柜子,配盘厂家不是接线员干的,直流断路器有标识的+,-,原则上交流断路器上端接进线,下端接出线,但是这个直流断路器有了这个正负标注之后可以下端进线,这里都是上端进线,问题出在有的员工没有按照+,-,来接,左边是棕色,右边是蓝色,有的是按照这个标注来接的,(2P直流短路器标注上端左-,右+)左边是蓝色,右边是棕色,等到调试人员来接线时,页没注意看,按照习惯左边接了棕色,右边都是蓝色,烧坏了好几件设备,这是个很容易犯的低级错误,也是很坑人的地方,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

网友AB:
    改造比新建要复杂,最大的坑就是利旧,改造过一个液压站,蓄能器的80年代的,没有皮囊,用户坚持利旧,我坚持换新蓄能器,不然风险太大,未来不可控,最终用户妥协了。

网友AC:
引用 网友Q:
公司承接了一个小项目,是某污水厂的二期工程。合...

这就得找自己的原因了,是你自已给自己埋进大坑的,不能怪别人的

网友AC:
改造过程中有坑,有困难,有处理不完的麻烦事总之是一句话改造坚难困苦,只要是工控人都深有体会,且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循环着进坑,历经魔难,终于成功爬出来,然后在进下一个坑,如此循环且每次循环都会是不同的经历,坑中别有洞天,但作为工控人任然会乐此不彼的一个接一个的往下跳,不管有多难有多坑,工控人反而是越跳越起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