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和昆仑通泰触摸屏通讯问题

楼主(2019-12-03):
请问一下关于台达AS系列PLC和昆仑通泰触摸屏用以太网老是通讯不上。我PLC和触摸屏已经设置在了同一网段。在MCGS里面也设置完了。但是就是通讯不是。请大佬们教一下。谢谢。

网友A:
能不能把你设置的图片截图出来大家看看帮你分析一下,有时候细节决定通信成功与否。能上图片才能正确帮你分析,没有图片就只能猜测你是不是通信驱动选错了?

网友B:
最好把PLC程序设置、触摸屏测试工程通信设置截图发出来,这样才好分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