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马哈机械手如何用IO做编码,去执行移动

楼主(2019-12-03):
请教各位大神:

       小弟想用雅马哈机械手的IO点做编码,然后和PLC的IO编码进行交互,通过IO编码来实现1.2.3等(二进制)的编码。

还请赐教,感激不尽。

网友A:
3个IO点可以组合2的三次方,就是8种可能,除掉全为假(0),可以组合成7种编码 ,组合方式如下:

楼主:
谢谢大师的指点,小弟第一次用雅马哈RCX340机械手,不知道机械手里的IO编码怎么去编写,没理解那个应该怎么去编码。求再指点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