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rolFPWINPro7使用指导

楼主(2019-12-03):
大家好,本人之前一直使用西门子plc,最近手上有个项目要使用松下的fp7 cps31,请问有使用Control FPWIN Pro 7编程的吗?请问如果使用该软件是如何区分主程序,子程序?

网友A:
如果你有西门子中大型PLC的编程精力,那么在FP PRO中,没有子程序概念,只有功能(FC),功能块(FB)的概念,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FB系统会分配专属存储空间。

分配给程序的的POU都是主程序,你可以在多个POU中建立你的主循环程序任务,只有分配给任务的POU才会被运行,他们的运行顺序是从往下依次执行。

workpicture1.JPGHAVE FUN!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你有西门子中大型PLC的编程精力,那么在FP PR...

多谢大神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