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大家有没有过接触器并联使用的经验?

楼主(2019-12-03):
我们在做项目过程中有时会遇到大功率电机,启动电流特别大,有的时候可能不好选择合适的接触器,那么大家有没有过接触器并联的使用经验呢?即由于电机电流太大单个接触器的主触点额定电流不够,从而用两个同等级接触器并联使用代替大电流接触器。对于此种用法有两种观点:

观点1:应急用也就用了,但最好还是选择合适的接触器,因为3副触点的接触电阻不可能一样!接触瞬时也不可能一致!在分断时很容易损坏触头!也不见得能提高接触器的分断能力!

观点2:可以使用,但是要降容(1.6倍或1.8倍的系数)

大家有没有类似的使用经验,同时在这样使用时需要注意哪些问题?欢迎大家讨论分析

讨论福利:有效参与讨论的用户均奖励20积分

网友A:
微信截图_20191203163810.png看看这个多年前的期刊内容

楼主:
回复内容:总结的很到位

引用 网友A:
看看这个多年前的期刊内容

网友B:
还使用经验?大电流时谁敢这样用?开玩笑!

如:600A负荷,谁敢用2个400A接触器并联用?

网友C:
回复内容:这种的我们确实是这样使用过,因为当时大电流接触器货期长,我们就用的是两个接触器并的,这个方法还是我师父告诉我的,设备在现场也没啥问题

引用 网友B:
还使用经验?大电流时谁敢这样用?开玩笑!如:600A负...

网友C:
这种使用主要是针对大电流的,因为大电流接触器本身价格贵,货期长,有的可能也找不到合适的型号,各方面因素所以用接触器触点并联扩容,只要启动不频繁还是可以用的,至少我们用目前还没啥反馈有什么问题

网友C:
但是这种做法并不提倡,安全性有待考证,我只是说我们这样用过,用的是施耐德的接触器

网友D:
不建议这样用,但启动不频繁情况下短时间应急用还是可以考虑的

网友B:
交流接触器使用类别有4种,AC1-AC4。负载不同,操作方式不同,其正常运行的时要求触点额定电流差别很大。

并联使用,在启动和断开感性负载时,造成触点烧蚀甚至粘连。在AC4情况下,粘连非常容易发生。

还是不要尝试吧。

网友E:
我还真见过这么用的,主回路总配电用,启动不频繁的场合,我师父就这么用,有一次他的图纸我看着特别,他就是把接触器并着用了,后面安装调试好像也没有售后反馈有什么问题,师父经验比较丰富,几十年的电气设计和现场调试经验,艺高人胆大吧

我本人没用过

网友F:
不用接触器通直接断电流就能并联使用

网友G:
估计小厂会这么用,大厂基本不会这么考虑,风险太大了,责任太大了,不建议并联用

网友H:
真的要看场合吧,这风险大,不是最佳选择,只能作为备选。除了上面说是这些风险,还有万一并联的接触器其中一个发生故障可能并联所有接触器都会烧坏。

网友I:
实际中应用是没有问题的,生产不能中断,什么办法让生产进行起来,就采取什么办法。但只能是临时的。因为要小心两个接触器闭合的同步性,万一造成融焊不能断开,麻烦就大了,还是有风险的。

网友J:
最好不要并联使用。大功率电机不能全压启动,用变频或软启

网友K:
没见到现场这么用的!感觉没必要啊!

网友L:
从安全性来说,不能使用。不管是触头烧蚀,粘连,还是其中一个故障引起一片故障,都不能使用。在不太重要的位置,接触器故障不会造成故障扩大,可以应急使用,专人监管,且制定专门的应急预案。

网友M: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

网友N:
风险是潜在风险,最好别冒险。不可靠,不靠谱!

楼主:
结贴啦,奖励明细如下:

用户昵称积分奖励
铭铭爸20积分
kitecrying20积分
drewfan20积分
李纯绪20积分
AC米兰20积分
IE533820积分
何处的风20积分
alame20积分
杰明_9320积分
困难户20积分
victor32920积分
初学者xhh20积分

网友O:
引用 网友N:
风险是潜在风险,最好别冒险。不可靠,不靠谱!

网友P:
临时的用于试机调试什么的可以,长时间可别这么干。

网友Q:
可以接触器并联,但是对控制电路要求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