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waystrue

楼主(2019-12-03):
这个always  true有什么意义,什么条件下会接通,会影响程序吗?

网友A:
看字面意思是一直为1,这个变量难道是用一个长通标准在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字面意思是一直为1,这个变量难道是用一个长通标准在驱动?

就是没明白,我看到几个程序都有这个开通,而且都是常开的M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看字面意思是一直为1,这个变...

有没有驱动该元件的程序段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看字面意思是一直为1,这个变...

不用管太多,估计这段程序设计者是想加个条件的,可是后面发现可以不用加,设置这个点已经取消不用了,但是这段程序依然留着,万一啥时候又需要,留着以防日后加功能进去,不用就暂时用常通触点先将该点屏蔽,等需要加功能的时候再加上对应的功能触点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