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电气TM200与触摸屏的通讯?

楼主(2019-12-03):
手头现有施耐德小型PLC一台,型号TM200CE40R,带1个网口1个串口。

现有步科Kinco触摸屏1块,昆仑通态MCGS触摸屏1块,均带有网口和串口,支持以太网通讯,支持Moudbus通讯。

相用PLC与步科屏,或者PLC与昆仑通态屏通讯,不管是MoudbusTCP还是ModbusRTU,都没有通讯成功,希望各路大神多多指点。。。

网友A:
PLC中也要进行通讯设定。

另外,仅支持MW区域的读写,即仅支持Modbus地址4开始的区域。因此,如果要对I,Q区域的控制,请在PLC中通过M区域来过渡。

HAVE FUN!

网友B:
TM218这款更新固件后是支持01、02、15功能码的,当然本身也支持03、06、16功能码的!你这款可以尝试一下,当然用4区的肯定是可以的。PLC做Modbus RTU Slave或者Modbus TCP Server都是需要设置的。之后可以尝试用调试助手先单独测试一下PLC。调试助手可以用Modbus Poll或者一般的串口\网络调试助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TM218这款更新固件后是支持01、02、15功能码的...

是TM200,和TM218不一个系列,软件也不是同一个版本。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中也要进行通讯设定。另外,仅支持MW区域的读写,...

我可能是因为我直接读I点和Q点,所以才会报错吧。我再试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PLC中也要进行通讯设定。另外,仅支持MW区域的读写,...

MCGS实验成功,确实只能读取M点,就是4区寄存器,%MW对应4XXXX

网友C(2021-01-24):
引用 网友A:
PLC中也要进行通讯设定。另外,仅支持MW区域的读写,即仅支持Modbus地址4开始的区域。因此,如果要对I,Q区域的控制,请在PLC中通过M区域来过渡。HAVE FUN!...



厉害!刚有一个项目,也是M200CE40R的PLC,和西门子TP900通讯,怕通讯不上,触摸屏和PLC都买的又带网口又带串口的,还没到货,头疼不知道怎么能通讯,请问直接用网口能把两个通讯上么?地址应该是啥样的。

还有和问题,M200上加了一个模拟量扩展板,需要读取设备的电流,请问用什么指令将这个模拟量读出来呢?有没有像FC105的指令?或者是像AB一样,直接就能反馈?反正在软件里面,连MOVE指令都没找到。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yuanle  PLC中也要进行通讯设定。另外,仅支持MW区域的读写,... 内容的回复!-------------------------MCGS实验成功,确实只能读取M点,就是4区...



您好,请问如果用网口您你能否读出来PLC的地址么?

还有,如果是Modbus,只能读MW区?还是%M0这样的位地址也能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