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控机一些注意事项

楼主(2019-12-03):
,正常使用状况

  1.请不要随意拆卸工业控机。如果工业触控机出现故障,请先参考了解常见故障和故障排除方法,或联系制造商。

  2.当工业触控机正常使用时,请确保工业触控机在非动环境下工作,以免损坏硬盘。

  3工业触控机触摸被划伤。不要用纸巾、布或其他物品擦拭屏幕。不要用手指或笔触摸屏幕。使用专用工业触摸擦拭用品进行处理。

  4.基于确保工业触控机的散热效果。建议您每个月清洁工业触控尘海绵次。

  5.基于确保工业触控机的高效和可靠运行。建议您每三个月定期清理和整理硬盘垃圾一次。

  6.请定期备份工业触控机中的要数据,以免因故障造成数据丢失。

  7.假如您使用的工业触控机需要连接到互联网或局域网。基于工业触控机的可靠运行。建议您提前安装防病毒软件,并定期更新,以防止系统因病毒攻击而瘫痪。

  8.建议您使用许可的操作系统和相应用软件。

  9.假如您需要安装其他应用软件,请浏览您要安装的软件规范,确定软件是不是和工控机的操作系统是兼容的,请确定您的工控机硬件配置是不是满足软件对工控机硬件的要求。

10.建议专门理解专业管理工业触控人来管理

,操作环境和注意事项

  1.使用工业触控机时,请注意环境温度应在055度之间。

  2.使用工业触控机时,请注意周围的相对湿度应在5%95%之间,无冷凝现象。

  3.请注意,使用工业控机时,电源电压应在200240伏之间。

  4.使用工业控机时,请尽量避免潮湿、极端温度、动和大量降尘的环境。

  5.业触控机左侧的开口和电源背面的散热口用于通风。基于确保工业控机正常可靠

  工作并防止过热。不要堵塞或遮盖这些开口。

  6.使用工业触控机时,请尽量将会有强烈电磁干扰设备(变频器、电机等)保持在一米以上的距离

  7.工业触控机关闭后,再次打开时,请保持上述的间隔10秒钟以上

  8.确保工业触控机的可靠运行。建议您不要随意更改主板的BIOS 配置。

9.建议您在使用I/0接口时不要带点插拔工业触控机,以免静电损坏。当工业触控机相遇在非人为原因导致电源故障的情况下,基于确保工业触控机的正常可靠运行。建议即刻断开工业触控机的电源,并在确定电网稳定后通电。假如电源供应紧张,经常发生限电。建议您给工业触控机配备相干不间断电源,确保工业控制计算机稳定运行。

10.请不要将工业触控机放在不稳定的表面上工作。

,常见故障及排除

  3.1工业触控机启动后可以正常启动。检测完CPU、内存和磁盘驱动器后,BIOS 校验提示“键盘错误”还是ornokeyboardpresent"

  1.请确定工业触控机键盘锁是不是锁定,请解除键盘锁;

  2.请将确定主板的键盘端口与键盘是不是正确连接,并牢固连接是不是。

  3.2在操作系统中,键盘和鼠标一直能够处正常工作。当有一天使用可时,它突然不起作用了?

  1、请确定工业触控机键盘锁是不是不小心人为锁定,请解除键盘锁;

  2.请将确定键盘和鼠标连接器牢固地连接到主板的键盘和鼠标端口是不是。

  3.3工业触控机启动后。BIOS检测CPU、内存后,屏幕有时候长时间提示
“Detecting IDE drives … ”(大约30秒以上,正常时间为5秒左右),然后提示没有发现硬盘,同时工控机无法进入到操作系统?

  1、请确定硬盘使用寿命是不是到期,导致硬盘工作不稳定;

  2、请确定硬盘扇区是不是已然坏道;

  3.请用确定工业触控机替换一个新的硬盘,会不会还有上述故障;

  4.建议您备份紧要数据,此时硬盘在某些时间可以正常运行于开始实施。

  5.工业触控机操作系统和驱动程序的安装说明请参考浏览。

  (注意:更换硬盘时,请不要用手触摸其组件,以防静电损坏。)

  3.4工业触控机开机后,IOS能正常检测CPU、内存、磁盘驱动器、键盘后,屏幕一直提示 “Cmos checksum error - Ddfaults loaded”

  1.一般原因是工业触控机的内外插卡资源与BIOS 形成冲突,导致BIOS复位。请按下“DEL进入CMOS设置,按F10键后敲入“Y”后回车重新启动后即可正常进入系统。

3.5工业控制计算机开关接通后,工作指示灯并无 任一反应,工业控制计算机电源并无接通?

  1.请检查工业触控机电源背面的开关是不是 已然是否处于1”状态;

  2.请检查工业触控机电源和电源线上的所有插头是不是是否牢固地插入插座。

  3.请检查工业触控机交换机的连接线和是否牢固连接到主板或背板的是不是。

网友A:
杭州三科变频技术有限公司专注于工业控制领域变频技术产品的研发、生产、销售,同时也是一家提供变频器维修、伺服电机、触摸屏、变频器、开关电源、变频柜、等咨询培训、技术解决方案的全方位服务商。公司坐落于美丽的西子湖畔-杭州蓝都科创园,是浙江先进、有实力的杭州变频器生产厂家之一。我公司拥有多名专职工控维修工程师,技术精湛,经验丰富,给客户提供最具价值的技术服务,三科全体同事有更大的信心去领导变频器维修服务领域,为广大客户提供专业以及贴心的技术服务,同时为客户推荐性价比更高的变频器。

地址:杭州市余杭区姚家路5号蓝都科创园9号楼

官网: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