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00与1200PN通讯

楼主(2019-12-03):
1号PLC与2号PLC走PN通讯,在1号PLC上升沿置位Q800.0  2号PLC能复位掉I800.0吗(1号PLC程序是Q800.0置位,2号PLC只读I800.0,但是800.0这个信号还是1号pLC自己复位掉,现在想让2号PLC复位掉这个信号)有什么好的办法去做。建立一个DB块是吗?  如何设置

网友A:
PN通讯,PUT与GET指令,一个获取信息,一个写入信息。2号从1号接收到信息,以此为输入,加个条件,直接输出至发送块。

网友B:
有很多种方法,一楼说的是一种,还有就是把其中一个当作另一个的智能IO设备,导出GSD文件给另一个PLC直接调用数据块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