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咨询一下脉冲信号监控问题

楼主(2019-12-03):
我想监控外部发过来的心跳信号,我要一直监控他有,如何做程序才好呢?

汽车产线行业,有心跳可以继续下一步程序。

网友A:
报警脉冲信号的监测?这个可以用边沿置位或复位,也可以用计数的方式,还可以用延时停止等等,根据你想实现的功能进行编写。

网友B:
心跳信号频率是一致的吗?比如1秒钟或者1分钟多少个心跳信号,可以在时间内计算个数,如果个数异常,就报警提示或者联锁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