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河PLC故障

楼主(2019-12-03):
PLC报警.日本横河的、麻烦那位高工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A:
灯亮了能正常使用吗?通过编程软件在线看看故障代码吧,没用过日本横河的PLC

网友B:
这款plc很小众啊,没有接触过,可以查一下故障代码,查找相应的对策

网友C:
横河感觉比较有名的是DCS,仪表,PLC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