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02:三菱FX3U和三菱FX3G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03):
串口通信实例002:三菱FX3U和三菱FX3G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G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三菱FX3G-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3、通信连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三菱FX3G-485BD之SDA和RDA短接;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三菱FX3G-485BD之SDB和RDB短接;

三菱FX3U-485BD之SG 接 三菱FX3G-485BD之SG。

三、三菱FX3U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输入X0~X7处理程序:将X0~X7共计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最终保持至D1、D2的低8位里

3、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0

4、启动发送程序:上电初始化延时1000ms后开始启动发送,定时置位M8122

四、三菱FX3G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程序:接收完成后,接收完成标志位M8123置位,把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处理:将保持在D41 D42中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最终送入到Y0~Y7里

楼主:
五、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三菱FX3G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G的输出Y0~Y7

网友A:
还没有用到这种,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用到这种,学习了

最近分享的实例主要是不同品牌PLC之间的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

网友B(2021-04-08):
引用 楼主:
引用 tanjian1983 的回复内容: 还没有用到这种,学习了-------------------------最近分享的实例主要是不同品牌PLC之间的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



可以直接输出m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tanjian1983 的回复内容: 还没有用到这种,学习了-------------------------最近分享的实例主要是不同品牌PLC之间的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



现在这样传输是不是只是数值的传输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还没有用到这种,学习了

网友D(2022-09-25):
引用 楼主:
五、通信测试: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三菱FX3G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三菱FX3G的输出Y0~Y7

程序前两步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