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伺服A5和A6的区别,选型是要注意哪些?

楼主(2019-12-04):
松下伺服A5和A6的区别,选型是要注意哪些?来个了解的,我懂了也会发到帖子里

网友A:
1、两款的型号命名有所不同,400w为例,A52系列电机型MHMJ042G1U,A6系列为MHMF042L1U2M,可参照选型样册型号命名
2、松下伺服A52系列电机编码器绝对式17位,增量式20位;A6系列编码器为23位
3、松下A52系列绝对式电机和增量式电机分为两款,A6系列电机均为绝对式,且23位分辨率,用作绝对式使用时只需加一个电池即可,不加电池为增量式使用,成本有所降低
4、松下A6系列伺服增加了同安川伺服相同功率850w、1.3kw、1、8kw、2.9kw伺服,且价格优惠5、松下伺服A6系列产品升级,机械安装尺寸一致,可完全替换老系列伺服,建议整套替换

楼主:
A6与A5有相似,也有不同出吧,有的可能可以完全代替,A6是A5的升级款,像A4马达快停产,也许再久一点,5也会吧,6有多一些新开发的功能

网友B(2020-04-20):
上海会通可以教你A5和A6的区别,并且让A6完美的替换A5 网址:http://www.shhuitong.net/product/16/

网友C(2020-05-22):
引用 网友A:
1、两款的型号命名有所不同,400w为例,A52系列电机型MHMJ042G1U,A6系列为MHMF042L1U2M,可参照选型样册型号命名 2、松下伺服A52系列电机编码器绝对式17位,增量式20位;A6系列编码器为23位 3、松下A52系列绝对式电机和增量式电机分为两款,A6系列电机均为绝对式,且23位分辨率,用作绝对式使用时只需加一个电池即可,不加电池为增量式使用,成本有所降低 4、松下A6系列伺服增加了同安川伺服相同功率850w、1.3kw、1、8kw、2.9kw伺服,且价格优惠5、松下伺服A6系列产品升级,机械安装尺寸一致,可完全替换老系列伺服,建议整套替换

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