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让PLC死机的程序

楼主(2019-12-04):
什么样的程序可以让PLC死机、甚至烧坏。

网友A:
为什么要这么做?

网友B:
zuo(一声)呀,死机约等于死循环,类似死机;烧坏就得增加外部电路或其他手段了。

最好不要zuo(一声)

网友B:
PLC惹着你了?你要这样对他....

网友C:
PLC让你伤心了么

网友D:
把外部输出接到继电器上,2个触点同时接通就造成短路,且接到继电器触点的交流电不要经过任何保护开关,让它直接炸

网友E:
百度上说可以往上刺水。

网友F(2022-02-16):
死机就是不扫描了,跳转到一个死循环里面就可以。如果PLC检测出扫描周期超时,就会STOP或报错了吧

网友G:
满足条件时进入死循环,然后就系统报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