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SMART和松下A6驱动器MODBUS通讯

楼主(2019-12-04):
西门子S7-200 Smart和松下A6伺服驱动器MODBUS通讯,总是报错,显示3

硬件连线:DB9 3接驱动器RS485+,8接驱动器RS485-

参数设置:驱动器地址4,波特率9600 ,无校验,1停止位。

读取伺服驱动逻辑输出监视器00A1H(报警状态)

不知道什么原因,也尝试过使用40162结果也是这样

网友A:
你看看A6伺服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3、05、06、08、0F、10等,报警输出00A1H这个是一个位变量,那么就只能用01功能码来读取它,00A1H换算为10进制是161,所以西门子200 Smart程序中的地址应该是00162,而不是10162、也不是40162、更不会是30162。

网友A:
西门子中:

0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1、05、0F

1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2

3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4

4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3、06、10

松下A6伺服报警输出(地址为00A1H)是一个位变量,要对它进行读操作的话,要么使用01功能码、要么使用02功能码,而查手册得知它支持01功能码,所以报警输出实际地址为00A1H换算为寄存器编号就是00162,你再试试。不行再反馈。

网友B:
使用串口工具测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A6伺服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3、05、06、08、0F、10等,报警输出00A1H这个是一个位变量,那么就只能用01功能码来读取它,00A1H换算为10进制是161,所以西门子200 Smart程序中的地址应该是00162,而不是10162、也不是40162、更不会是30162。

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西门子中:0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1、05、0F1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23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44开头的Modbus寄存器支持的功能码一般有03、06、10松下A6伺服报警输出(地址为00A1H)是一个位变量,要对它进行读操作的话,要么使用01功能码、要么使用02功能码,而查手册得知它支持01功能码,所以报警输出实际地址为00A1H换算为寄存器编号就是00162,你再试试。不行再反馈。

还是不行,我测试台达变频器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西门子中:0开头的Modbus寄...

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A6伺服啊!看看什么反应?!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你看看A6伺服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

错误代码是3,表明PLC发出指令后伺服在规定的时间内没有响应,建议用串口调试助手分别测试一下PLC和伺服。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西门子中:0开头的Modbus寄...

除了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伺服,也可以用Modbus Poll调试助手。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西门子中:0开头的Modbus寄...

感觉你发送的信息伺服没有收到,所以就没给PLC反馈信号

485接线不需要交叉接线,还有就是注意485半双工通信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西门子中:0开头的Modbus寄...-------------------------你用串口调试助手测试一下A6伺服啊!看看什么反应?!

找到原因了,是买的X2线有问题,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月黑风高夜夜夜 的回复内容...

通信,硬件连接是否可靠是第一步啊,否则后面无从谈起。

网友A:
寄存器地址你再试试,我大概看了下伺服手册,应该是00162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引用 楼主 的回复内容...

一定要用屏蔽线 最好是双绞的 屏蔽层网要粗一些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谋 引用 月黑风高夜夜夜 的回复内容...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A:
楼主,问题还没有解决吗?有啥问题再来及时反馈。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关育...

image.png楼主都已经说是线的问题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月黑风高夜夜夜 的回复...

难道你不认为楼主程序中寄存器地址填写的不对吗?看来你对Modbus并没有深入的了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月黑风高夜夜夜 的回复...

你看看A6伺服它支持的功能码有01、03、05、06、08、0F、10等,报警输出00A1H这个是一个位变量,那么就只能用01功能码来读取它,00A1H换算为10进制是161,所以西门子200 Smart程序中的地址应该是00162,而不是10162、也不是40162、更不会是30162。

你再看看楼主图片中的程序寄存器地址,你看看对不对!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关工关于通讯很熟悉  分享的东西都是关于通讯的  这方面确实比不上  见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关育谋  引用 xiexie1999 ...

这话说的就见外了,咱们就是相互讨论。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回复内容:对...

是的

网友F(2020-01-17):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G(2020-06-13):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请问题主,X2是如何接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