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kuka如何将数值转字符?

楼主(2019-12-04):
求助 kuka 如何将数值转字符

最好有一段程序说明讲解  谢谢大神

网友A:
TO_CHAR(number, '格式'),number是你需要转换的数值,格式是你要转换成字符串的格式是什么样子的。TO_CHAR(22, '999')

网友B:
数字转换为字符串用:TO_CHAR()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转换为字符串用:TO_CHAR()

括号里面的参数可以说一下吗?

网友C:
用SWRITE指令来实现

网友D(2020-01-17):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E(2020-05-07):
,手留余香。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2020-07-26):
用数据处理指令,数据类型都有对应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