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smart232与福禄克万用表通信不上疑难

楼主(2019-12-04):
第一张图 助手与PLC   收到发出的换挡指令

第二张图 助手与万用表 收到的回传数据

OHMS   福禄克8808A 表 切换阻值档指令

VAL?     读取万用表当前值

双方 通讯 波特率 9600   8数据位   无效验   1停止位

通讯口为 SB COM1

首先PLC  跟串口调试助手 通信没有问题  助手能收到PLC 发的数据  回发数据PLC也能接收到

助手 跟万用表通信也没有问题 能控制万用表 也能读取当前值

但是PLC  跟 万用表 通信这个时候通信不上 助手监视PLC所发的数据是对的 就感觉万用表接收到命令没有触发相对应的 功能一样  ?

期间 排查 信号线没有问题   在两者之间 增加一个485转232模块 也无果

更换通讯口 也无果

更换新PLC  也无果

更改双放的 波特率 效验 等参数也不行      想请教各位大神有碰到类似情况没有  ?

网友A:
需要你把用串口调试助手调试的相关截图发出来,这样才好分析。

网友B:
仪表是232,PLC是485,是怎么连接线

网友A:
你是扩展了一个通信模块来和从站进行通信?

串口监视,你看看PLC发出的指令是否正确?

串口监视到PLC发出的指令,再用此指令发送给从站是否正确返回?

还要注意一下通信接线是否正确?

楼主:
PLC  用的扩展口  硬件配置可以232  485 通讯  但是这两者 方式试过都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PLC  用的扩展口  硬件配置可以232  485 ...

PLC是如何配置的? 还有485如何接线的?

楼主:
是用 一个 扩展模块  SBCOM1  来 通讯   助手收到PLC所发出的命令是对的  然后随便 编辑内容 回发  PLC 也能接收到都是正确的

接线确认过

PLC  RXA 接 万用表 TXD

        TXB 接 万用表  RXD

        M    接万用表   DB9口的  5脚GND

        把    RXA TXD 调换过 也不行

简单 来说  就是  PLC 跟助手 数据 有发有回

                          万用表跟助手数据有发有回

                        PLC跟万用表 就不行了

楼主:
试过 了  而且 用另外一个485口 中间 加485转232模块 跟万用表 也试过了    这种情况  咨询过西门子 和万用表 厂家  他们  也是 一头雾水。。。。。

PLC发送数据的时候 转换模块RXD 的灯是闪烁一下的 TXD的灯是一直灭的

也就说 数据发了 没有数据回传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 了  而且 用另外一个485口 中间 加485转...

RX 和 TX 调换试试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试过了 不行

485转232模块 有没有测试是正常的

楼主:
正常的  PLC 通过模块 跟助手通讯 OK 没问题

助手 通过模块  跟万用表 OK没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正常的  PLC 通过模块 跟助手通讯 OK 没问题助...

能不能把你的接线再详细描述一下?另外你用扩展的通信口和从站通信,当使用232方式的时候,软件上也需要设置。

楼主:
PLC 跟万用表232通讯的时候

PLC  SB COM1 板的M点 接万用表 DB9口的5针

PLC                         RXA 接万用表DB9的3脚

PLC                         TXB接万用表DB9的2脚

网友A:
引用 楼主:
PLC 跟万用表232通讯的时候PLC  SB COM...

PLC 跟万用表232通讯的时候

PLC  SB COM1 板的M点 接万用表 DB9口的5针

PLC                         RXA 接万用表DB9的3脚

PLC                         TXB接万用表DB9的2脚

接线貌似也没错啊!你程序中设置的超时时间是?

网友A:
引用 楼主:
空闲线接收 0 到1000

你把完整程序以附件形式发出来,我帮你看看。

楼主:
帖子编辑那边 上传不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编辑那边 上传不了

有个上传附件的功能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帖子编辑那边 上传不了

你发我邮箱吧149034219@qq.com

我帮你看看

楼主:
关工  以发送

网友D:
我只是想刷下积分,好下载东西!!!勿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关工  以发送

刚收到,大概看了下。你PLC两个通信口都是做自由口通信了?

楼主:
是的  跟万用表通信是用的 2口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的  跟万用表通信是用的 2口

你能不能单独写一个2口和万用表通信的程序单独测试一下?!看看这样行不行

楼主:
好的我试试

两个口都启用自由口通信难道 有问题?

网友E:
你看一下,地址碼 與回復碼是不是有問題

楼主:
先不说 接收数据    换挡指令发出去路表也没反应   按理来说 指令发出去路 表执行换挡就可以以路  PLC也不需要 读取表的信息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 接收数据    换挡指令发出去路表也没反应  ...

那你单独写的串口2程序是否用串口调试助手监视过呢?是不是串口电平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先不说 接收数据    换挡指令发出去路表也没反应  ...

上次不是给您说过,先单独写一个和万用表通信的程序,不知道您有没有这样测试呢?

楼主:
你好 关公 这两天在忙别的事没及时回复您

按照您提供的方法试过了还是 不行  OHMS  为表的换挡指令

PLC 跟表通讯的时候 助手 监视 PLC 发出的命令是正确的 以下是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 关公 这两天在忙别的事没及时回复您 按照您提供的...

接线确定无误?

你可以用串口调试助手接收到PLC的指令再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独发给万用表,看看有没有返回

网友A:
用串口调试助手给万用表发OHMS看看万用表是否返回、是否返回正确?!

网友A:
OHMS这个指令要求不要求带回车换行符吗?

楼主:
有回车换行这功能  但是表设置这里没开启

 助手 发送的命令  没有会回车换行啊?

表的说明书  我 发你邮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回车换行这功能  但是表设置这里没开启    助手 ...

你有没有按我前面说的方法测试呢?说明书我邮箱收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回车换行这功能  但是表设置这里没开启    助手 ...

就是说PLC程序现在可以发出OHMS对吧,你确定PLC发出的是4个字节?

然后你再用串口调试助手单独去测试万用表,发送OHMS,看看万用表有没有动作、返回!

注意,都是ASCII码

网友A: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

楼主:
你好关关公  问题还没解决

OHMS 依次存放在4个字节里  既然能监视到  OHMS发出那也就说明是发了4个字节

下图 是助手 发送OHMS控制表换挡 回传的信息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关关公  问题还没解决 OHMS 依次存放在4个字...

你这个表方便不方便邮递给我,我来测试,我来帮忙解决这个问题。

楼主:
公司的 东西 不太方便哦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网友A(2020-01-04):
引用 楼主:
公司的 东西 不太方便哦   不过还是要谢谢你

或者约个时间,我们远程一下,我测试一下。

网友F: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