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一聊:永磁伺服空压机电机无法启动如何解决?

楼主(2019-12-05):
永磁伺服空压机作为现在用户较为青睐的空压机设备,其市场需求量很大。而电机作为驱动永磁伺服空压机运行的最重要的部件,一旦发生故障就会严重影响工厂生产的运行。那么,永磁伺服空压机电机无法启动如何解决?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下面就为大家介绍一些关于永磁伺服空压机电机无法启动的原因与初步解决方法。

1.电动机转速慢且伴有“嗡嗡”声,轴振动。如测得一相电流为零,另两相电流大大超过额定电流,说明是两相运转。其原因是电路或电源一相断路或电动机绕组一相断路。

小型电动机一相断路时可用兆欧表和万用表或校灯检查。检查星形或三角形接法的电动机时,必须把三相绕组的接头拆开,分别测量每相是否断路。中等容量的电动机其绕组大多采用多根导线并绕多支路并联,如果断掉若干根或断开一条并联支路检查则比较复杂。常采用三相电流平衡法和电阻法,一般三相电流(或电阻)值相差大于5%以上时,电流小(或电阻较大)的一相为断路相。实践证明,电动机断路故障多发生在绕组的端部、接头处或引线处等部位。

2.电动机不转,但有“嗡嗡”的响声。测量电动机接线柱,如三相电压平衡且为额定值可判为严重过载。

检查的步骤是,首先去掉负载,若电动机的转速与声音正常,可以判定过载或负载机械部分有故障。若仍然不转,可用手转动一下电动机轴,如果很紧或转不动,则测三相电流;如三相电流平衡,但比额定值大则有可能是电动机的机械部分被卡住、电动机缺油、轴承锈死或损坏严重、端盖或油盖装得太斜、转子和内膛相碰(也叫扫膛)。若用手转动电动机轴到某一角度感到比较吃力或听到周期性的“嚓嚓”声,可判断为扫膛。其原因可能有:

(1)轴承内外圈之间间隙太大,需更换轴承。

(2)轴弯曲、端盖止口磨损。

(3)轴承室(轴承孔)过大,长期磨损造成内孔直径过大。应急措施是电镀一层金属或加套,也可在轴承室内壁上冲些小点。

3.电动机不转也没有声音。原因可能是电源或绕组有两相或三相断路。首先检查是否有电源电压。如三相均无电压,说明故障在电路;若三相电压平衡,故障在电动机本身。这时可测量电动机三相绕组的电阻,找出断相的绕组。

永磁伺服空压机电机无法启动如何解决?我们就简单的介绍到这里。了解更多资讯,请大家继续关注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