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7200系列PLC和组态王通讯常用的几种方式

楼主(2019-12-05):
1. 串口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S7200系列PLC上的PPI编程口,使用西门子标准编程电缆或标准485电缆链接到计算机串口上:

1)当使用计算机的RS232通讯口时:建议使用西门子专用紫色电缆和网络接头+常规有源RS485/232转换模块(如研华的ADAM4520)进行PLC 485编程口和计算机标准232口的连接);

2)当使用计算机扩展RS485口时:建议使用西门子专用紫色电缆和网络接头直接进行PLC RS485编程口和计算机RS485口的连接。

注意PLCPPI口中9针口:3DATA 8DATA

适用场合:一般适用于一个PLC和一台PC进行直接串口通讯的场合,PLCPC机之间距离较近;

组态王对应驱动(常用直接驱动有3个):

1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PPI

2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自由口

3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Modbus

特殊软件需求: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不需要安装s7200编程软件。各自具体配置按照组态王对应驱动帮助执行即可。

注意:因为PPI协议的特殊性,读取一个数据包一般需要400MS的时间,当用户反馈PPI通讯速度慢时,请以此标准分析用户工程通讯速度慢是否在合理的范围;如果在该驱动所支持的合理范围内,用户仍然不满意时,建议更换为自由口或modbus通讯方式。当用户使用自由口或Modbus通讯驱动时,需要向PLC中下载对应协议程序,该程序由亚控提供。用户必须在此通讯协议基础上继续编写用户自己的逻辑控制程序,该逻辑控制程序中用到的寄存器不能和亚控提供的协议中所占用的V区地址冲突:PLC自由口协议程序默认占用了V300及以前的地址;PLCModbus协议程序占用V1000及以前的地址。

2. MPI通讯卡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S7200PLC上的编程口,计算机上插一块西门子公司的CP5611(或CP5613MPI通讯卡――具体根据带PLC类型和数量,由西门子公司确定使用何种通讯卡),通讯卡和PLC之间建议使用西门子提供的标准转换接头和通讯电缆实现硬件连接;此种链路常规通讯距离为50米,超过时请咨询西门子购买中继器扩展

通讯链路长度。

适用场合:一般适用于一台PC和多个PLC进行通讯的场合;或者多台PLC和多台PC进行链接(MPI为多点接口协议,支持多个上位PC进行MPI通讯,具体能够支持的最多上位PC数量建议和西门子公司具体确定。);

组态王对应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S7-200MPI(通讯卡)

特殊软件需求: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必须安装STEP7编程软件。具体配置按照组态王对应驱动帮助执行即可。

1. 以太网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S7200上扩展的CP243-1以太网模块,PC上可以使用普通以太网卡或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CP1613等以太网卡方式,PLCPC之间通过以太网线进行连接。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对通讯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通讯距离在局域网允许距离之内。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TCP特殊软件需求:无。即不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Simatic net 通讯软件,该驱动075月刚开发出来,具体使用6.52光盘中还没有,请参考提供的对应驱动。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以太网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2. Profibus –DP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PLC上的DP接口(可以是CPU上集成的DP接口或者扩展的DP通讯模块),计算机上扩展一块CP5611或者CP5613等通讯卡。卡和PLCDP接口之间使用西门子标准的网络接头和通讯电缆进行连接。一般一块通讯卡通过DP总线可以连接多台PLC,具体可以连接的数量根据设备型号向西门子公司确认即可。使用该方式通讯时,需要在本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和Simatic net 6.0(或以上版本)的通讯配置软件和授权。并通过STEP7编程软件为PLC 上的DP接口配置为DP 协议(Slave 站);通过Set PG/PC interface 接口为CP5611(或者CP5613) 配置为DP协议(做master 站);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数据交换量少,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 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Profibus->DP

该驱动只支持DP通讯卡配置为唯一主站,所有PLC等必须配置为从站的工作模式,并且只支持一个上位机组态王和所有从站PLC进行通讯。

特殊软件需求: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的基于DP的授权通讯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DP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3. Profibus –S7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此种方式使用西门子PLC上的DP接口(可以是CPU上集成的DP接口或者扩展的DP通讯模块),计算机上扩展一块CP5611或者CP5613等通讯卡。通讯卡和PLCDP接口之间使用西门子标准的网络接头和通讯电缆进行连接。一般一块通讯卡通过DP总线可以连接多台PLC,具体可以连接的数量根据设备型号向西门子公司确认即可。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对数据通讯速度要求较高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种方式:

1)组态王提供直接驱动:在组态王中对应的设备定义向导为:PLCà西门子àS7-200系列àProfibus->S7

特殊软件需求:需要在组态王所在的计算机上安装STEP7编程软件 ,但不需要安装SIMATIC NET软件;具体使用方法请参考组态王6.52或以上版本软件中自带的驱动帮助文档。

2)使用OPC进行和组态王通讯:需要本机安装西门子公司提供的Simatic net6.0或以上版本基于S7的授权软件。该软件提供OPCServer功能实现和上位机组态王通讯。具体请参考<技术部文档库>中相关OPC配置文档。

以上两种通讯方式都支持和多个上位机器组态王同时通讯,具体数量请用户和西门子公司咨询,目前了解支持的上位机数量<=7

4. Modem通讯方式

硬件连接:西门子s7200提供了一款集成Modem接口的,且具有ModbusRTU协议的通讯模块:CP241。组态王和该模块进行通讯时,需要PC机上插一个主叫的Modem,CP241Modem接口就相当于集成了一个普通的被叫Modem

适用场合:一般用于通讯距离较远,希望使用Modem链路进行通讯的场合。

组态王通讯支持的两个驱动:

1PLC->莫迪康->ModbusRTU->串口

2plc->西门子->S7-200系列->EM241ModbusRtu->串口

特殊说明:通讯按照常规Modem通讯进行配置即可。EM241提供的文档中提供PLCVIQ各寄存器和Modbus功能码地址对应表。组态王中定义变量时,其寄存器和该文档中Modbus地址完全一致即可读取到PLCVIQ等地址。

网友A:
我只是想刷下积分,好下载东西!!!勿怪!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