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介绍工业触摸屏中常见的故障及处理方法

楼主(2019-12-05):
  随着工业时代的发展不断壮大,越来越的厂家都会用到工业触摸屏,但是当我们在使用过程中常常会遇到一些故障问题,今天杭州三科主要针对这个问题,来给大家简单介绍几种工业触摸屏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以及处理故障的方法。

  一、信号不稳定

  很多技术工人在使用触摸屏时都会遇到信号不稳定的情况,在工业触摸屏的使用过程中突然出现一片雪花,过一会显示器又恢复到正常状态,在使用的过程中出现这种情况的几率还是比较高的,当信号不稳定时?怎么办才好呢?这时我们可以检查工业触摸屏的接口是否有松动的情况,检查后在重新通电查看触摸屏是否作业正常。

  二、触摸屏无响应

  如果屏幕上有裂痕,工业触摸屏也可能无法正常使用,对于该类情况,我们需要更换触摸屏。如果是由于灰尘和污垢的影响,只要将灰尘和污垢擦拭干净即可。

  三、通电后页面无显示

  在使用过程中最常见的故障问题,我们首先要检查工业触摸屏的连接线路是否存在问题,其次,可以通过通电和断电实验来判断触摸屏本身是否存在质量问题,查看芯片的脚位是否存在虚焊的情况,以免是因为总线错误,从而影响到触摸屏的程序无法正常运行。当这一系列检修过程均完成后,我们将触摸屏重新开机,会发现已经能够正常运行。

  以上3点就是工业触摸屏在使用过程中常见的故障问题了,当我们在遇到故障问题的时候,要仔细分析是要大问题还是小问题,如果是很小的故障问题那我们自己也可以简单的维修,如果是质量性的故障问题,那就需要把设备送到专业的厂家去维修了。

  (工业触摸屏www.sakohz.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