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态与S7-1200连接问题

楼主(2019-12-06):
求助各位大神:网线连接好,设备组态选择1200,触摸屏和PLC IP地址设置同一网段,博途软件里也勾选了PUT/GET通讯访问,试了几次连接不上,是不是驱动版本低啊?版本1.03从官网下的

网友A:
PLC设置问题,需要设置允许外网访问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设置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李东泽  楼主可以参考一下 内容的回复...

联系客服,要最新的通讯协议,另外昆仑通泰的有专门的和西门子1200通讯的协议,直接设置即可

网友A:
通讯不上有什么提示

网友B:
直接从昆仑通态软件中加载最新的1200驱动就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昆仑通态软件中加载最新的1200驱动就可以的!

最新的驱动从哪里下载?官网上是2011年的驱动,下过一次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讯不上有什么提示

通讯测试没问题,就是程序下载了,用触摸屏控制没反应,设备组态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讯不上有什么提示 内容的回...

看看PLC控制器“连接机制”这个参数打钩了,还有如果是触摸屏访问数据库,要把“优化数据块”取消掉

网友A:
楼主触摸屏设备属性设置了吗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通讯不上有什么提示 内容的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触摸屏设备属性设置了吗回复内容:对: 楼主...

设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这个打勾了,不过“优化数据块”那个勾是灰色的去不掉,我写了个简单的程序,不访问数据块,还是不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gk2...

试试将PLC恢复出厂设置,然后重新编译下载硬件配置,在连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

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I/O配置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gk2...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I/O配置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gk2... 内容的回复!-------------------------

我设置的槽号为1,其它设置一样

网友E:
学习了,感谢各位分享!

网友F:
仔细翻阅了一下大家的交流,楼主的操作应该没问题。估计是昆仑通态触摸屏这边没有设置好!下载触摸屏最新驱动试试看。

要不打客服咨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李东泽 楼主检查一下你的I/O配置回复内...

你为什么要设置为1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网友A...

槽号就是设备组态时,CPU放的位置啊,博途里显示的槽号就是1啊,我设置2也试过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F:
仔细翻阅了一下大家的交流,楼主的操作应该没问题。估计是...

最新的驱动哪里下啊?官网上的PLC驱动是2011年的,下过不行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触摸屏设置问题,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G: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触摸屏设置问题,谢谢大家的回复

什么问题,你最好说下,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G:
回复内容:对: 楼主  问题已解决,就是触摸屏...

按照15楼设置就没问题了

网友H:
设置的槽号为1,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设置的槽号为1,就可以了

我设置1不能通讯,改成2就行了,我也不知为什么,现在通讯正常。

网友I:
按照15楼设置就没问题了,12OO与其它设备连接也是一样

网友F(2020-01-17):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J(2020-04-14):
围观解决通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