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真空断路器常见故障与处理方法

楼主(2019-12-06):
尽管VS1真空断路器已经获得广泛的市场验证,但任何机械设备,随着不断的使用或多或少都会出现各种故障问题,下面,老师就将VS1常见故障及处理办法整理给大家!希望为大家提供一点帮助!

VS1常见故障与处理办法

故障一:储能机构故障

故障现象:

电动不能储能,手动可以储能。

可能原因及处理方法:

1 电源未接通

此时应检查开关柜端子排上电源是否进入,储能回路控制开关是否在合闸位置。

2 储能限位开关S1损坏

VS1-12型真空断路器的储能限位开关是用来控制储能电机启动和停止以及接通信号回路的,而用于控制电机启动和停止的是储能限位开关的两对串联的常闭(动断)节点,当弹簧完成储能后,带动一个与其机械联动的储能限位开关动作,使常闭接点断开,电机的电源回路切断,电机停止储能。在弹簧释放能量后或未储能状态下,储能限位开关的常闭接点应闭合,接通电机回路使弹簧储能。所以可拔出航空插头,测量25#—35#插针回路电阻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应测量常闭接点31—32、41—42,发现接点被烧坏了,应更换储能限位开关。在更换完储能限位开关后,要调整储能限位开关的传动杆在储能后的间隙应该为2.5—2.8mm。

3 电机碳刷磨损严重,使储能电机不能正常工作

此时应更换电机碳刷。

4 储能电机MO烧坏

在电机控制回路完整的情况下,可测量电机回路电阻,如有异常应检查是否是储能电机烧坏了,此时可以拔出连接导线,卸下电机的三颗固定螺栓,取出电机,进行跟换。

故障二:断路器合不上闸

故障现象:

1、电动合闸拒合,合闸脱扣器不动作;

2、由于合闸脱扣器动作无力造成电动合闸拒合,但手动合闸成功;

3、电动合闸拒合,手动合闸也不成功。

对于故障现象为电动合闸拒合,合闸脱扣器不动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 手车未到位

在手车未摇到位的情况下,小车底盘的两只行程开关都不能接通闭锁线圈回路,所以合闸回路也不通,造成电动合闸拒合,合闸脱扣器不动作。此时可以观察开关柜上的位置指示灯或指示器,将手车准确摇到“工作位置”或“试验位置”。

2 合闸闭锁电磁铁故障

如果是合闸闭锁电磁铁故障或者其微动开关接点动作不到位也会造成合闸回路不通,电动合闸拒合故障。此时可以先测量一下闭锁线圈的电阻值,如果不正常,有肯时闭锁线圈匝间短路或断线,可以更换合闸闭锁电磁铁模块;在闭锁线圈电阻值正常的情况下,然后检查微动开关接点动作是否到位,如果不到位,可以用尖嘴钳将微动开关的金属弹片稍微向外掰动1-2mm,用手驱动合闸闭锁电磁铁铁芯,听见微动开关动作声音即可。

3 断路器辅助开关触点不通或者航空插头的插针脱落

这两种情况都会造成合闸线圈回路不通,电动合闸拒合。

在断路器分闸状态下。如果辅助开关的常闭接点未返回接通,可以通过调节辅助开关传动杆的间隙来处理;如果是航空插头的插针脱落,可以更换航空插头。

由合闸脱扣器动作无力造成电动合闸拒合,但手动能合闸成功时,可能是合闸电压过低或者是合闸线圈可以先检查电源是否正常,然后检测合闸线圈的整流桥组建输出是否正常,否则更换合闸线圈模块。电动合闸拒合,手动合闸也不成功。这种情况一般是弹簧机构的机械连锁板在小车摇到位后,没有复位,被卡住了,导致合闸半轴脱扣不了,不能完成合闸操作,而且时间长了,会导致合闸线圈烧坏。可通过仔细检查机械联锁板的情况,如果是联锁板变形了,可以将驱动器模块整体更换。

故障三:断路器拒分

断路器分不了闸是非常危险的情况,属于“紧急故障”。

故障现象有:

①电动分闸拒分,分闸脱扣器不动作;

②电动分闸拒分,分闸脱扣器动作无力,手动分闸能成功。

对于故障现象为电动分闸拒分,分闸脱扣器不动作的原因及处理方法:

1 分闸脱扣器损坏

可测量分闸脱扣器线圈阻值,如有异常应更换分闸线圈。

2 辅助开关接点接触不良

在断路器合闸后,辅助开关的常开接点应闭合,在断路器分闸后,辅助开关的常开接点应迅速断开分闸回路,使得分闸线圈承受短时通电。辅助开关的常开接点在经常断流过程中触电容易损坏,造成接触不良。在损坏不严重情况下,可以调整辅助开关传动杆的间隙,如果比较严重时可以更换辅助开关。

3 二次控制回路接线松动或者航空插头的插针脱落

这些原因都会造成分闸控制回路不通,通过回路检查,卡紧松动的连线;如果是航空插头的插针脱落,则要更换航空插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