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控HMI和PLC在超声波布料横切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9-12-06):
一、简介

      该设备对布料进行定长切割,通过胶辊压住布料,步进电机按设定长度送出布料,然后超声波切刀进行切割动作,切割完成后取布夹子夹住布匹把切下的布料摊平。

二、工艺要求

      主体流程:启动----定长送布----横切超声波启动----横切切刀切割----取布----摊平布料----返回送布。

      1、设备动作分两大部分,主体部分定长切割布料,附属部分将切割完成的布料取走平铺。附属部分可以通过屏上设定启用与否。

      2、启动运行后,当横切正在运行时按下停止键后设备要在完成当前的横切动作后再停止,

      3、后胶辊前端有布料检测传感器,传感器off时说明前胶辊送布不及时,这时候要启动前胶辊变频器加速送料,同时暂停自动运行程序,待到传感器on时再次启动自动运行。

      4、切刀转动的线速度和横切的速度之间有对应的比例关系,可以在屏上设定。

      电控配置:LEVI700LK、LX3V-1616MT 、 16EYT、步进电机、气动电磁阀、接近开关、超声波发生器和切刀。

三、程序简要介绍

HMI设计

1、主画面

      用于设定送布速度和切割长度及显示产量和设备运行状态。

2、参数画面

      用于相关参数设置。

3、手动画面

      用于手动调试机械时用。

4、I/O画面

      用于检查故障时用。

 5、PLC程序设计

      用deco指令来做流程,简单明了,方便修改添加程序。

 四、设备图片

五、总结

      程序开发各种参数提供给客户,使用更灵活。

      内置兼容取布功能,一套程序可以给多种设备使用,需要取布功能就开启不需要关闭即可。

网友A:
界面做的简洁明了,很清晰,不花哨

网友B:
谢谢分享,界面做的简洁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