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PLC用PID控制比例调节阀求助

楼主(2019-12-06):
现在有个项目想用台达的PLC+扩展模块控制比例调节阀,想问一下台达的PID指令的输出值M0,怎么转成模拟量0-10V输出的?M0和0-32000是什么关系?拜谢了各位

网友A:
0-10V模拟量输出对应到内部是有一个数据范围的

比如0-4096对应0-10V

楼主:
您回答得好像不是我问的。。。还是谢谢您啊

引用 网友A:
0-10V模拟量输出对应到内部是有一个数据范围的比如0...

网友B:
引用 网友A:
0-10V模拟量输出对应到内部是有一个数据范围的比如0...

模拟量输出模块是一个12位分辨率的转换模块,意思就是PLC内部输出整数,模块对应输出电压,2的12次方刚好是对应4096,即对应最大电压10V

网友C:
都是一些大佬,逛了两个月帖子,学到好多,任重而道远

网友D:
M0和0-10V没有必然的联系.

M0是开关量

0-10V是模拟量。如果你确实不知道具体怎么使用这个PID的话,你可以把M0为1的时间作为分子,采样时间为分母,乘以0-10V对应的32000来输出控制。

具体的可以参考PID指令,有具体输出

或者参考本贴

http://bbs.gongkong.com/d/201903/785435_1.shtml

网友E(2020-01-17):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

网友F(2020-02-21):
输出值不要用Mx地址,用Dx。M为位地址,D为模拟量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