串口通信实例005:三菱FX3U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楼主(2019-12-06):
串口通信实例005:三菱FX3U和台达SA2串口通信

一、实例实现目的:

三菱FX3U的8路数字量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的8路数字量输出Y0~Y7

二、通信连接:

1、三菱FX3U-485-BD端子含义:

SDA和RDA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DB和RDB短接后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SG即为信号地

2、台达SA2之COM2通信口端子含义:

A: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B:即为RS485发送\接收-信号

3、通信连接:

三菱FX3U-485BD之SDA和RDA短接后 接 台达SA2之COM2的A;

三菱FX3U-485BD之SDB和RDB短接后 接 台达SA2之COM2的B;

三、三菱FX3U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输入X0~X7处理程序:将X0~X7共计8个位组成的1个字节转换为ASCII码最终保持至D1、D2的低8位里

3、RS指令程序: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2、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0

4、启动发送程序:上电初始化延时1000ms后开始启动发送,定时置位M8122,实现定时发送

四、台达SA2通信程序:

1、通信参数设置程序段:波特率9600bps、8位数据位、无校验位、1位停止位、报头为STX、报尾为ETX、8位数据模式

2、RS指令程序段:发送缓冲区首地址为D1、发送字节计数为0、接收缓冲区首地址为D11、接收字节计数为2

3、接收完成理程序段:接收完成后将接收到的2个字节数据转存至D41、D42

4、接收数据出来程序段:将保持在D41、D42低8位的两个ASCII码转换为16进制数据保持至D51,而后再送如到Y0~Y7里

楼主:
五、通信测试:

硬件接线完成后,分别将三菱FX3U通信程序、台达SA2通信程序下载到PLC中,断电再次上电,此时即可实现三菱FX3U的输入X0~X7控制台达SA2的输出Y0~Y7

网友A:
我只是想刷下积分,好下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是想刷下积分,好下载东西!!!

那你回复一下更有意义的内容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