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部件库问题

楼主(2019-12-06):
部件库上传成功后,部件库内的信息全部没有了如图

打开项目后出现这样的警告

网友A:
部件库路径$:\EPLAN\Parts\xxx(你定义的公司代码下面),默认的为ESS_part001,你是不是把它给覆盖了。你去别的机子再复制一个回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部件库路径$:\EPLAN\Parts\xxx(你定义...

我卸载从新装系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