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lanceV6.2升级到freelance2019

楼主(2019-12-06):
请教一下大家,freelance V6.2升级到freelance 2019需要怎么做?

CBF/DigiVis/Trend server/OPC server这些软件都要更新吗?原来的授权能否使用?

还需要向ABB购买什么?谢谢!

网友A:
如果要升级,还要考虑升级过后硬件支持与否,升级后新版本也要重新授权。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要升级,还要考虑升级过后硬件支持与否,升级后新版本...

硬件的话您是指控制器还是电脑,现场控制器用的是PM802F,电脑的话有什么要求呢?电脑也有可能换新的

网友B:
授权是需要换的

升级2019 操作站要换cbm应该是需要升级

同时cpu可能需要刷固件。

windows 说不定都需要到win10

我们最近800xa升级中

整体方案是让abb来做,我们审查

网友C:
电脑主机,系统,CPU固件,14914286

网友D(2020-05-19):
电脑主机,系统,现场硬件如果有CI830建议更换掉,ABB已经不生产了   授权建议重新购买,因为升级授权和购买新授权价格差不多  CBF/DigiVis/Trend server/OPC server这些软件都需要更换   目前最新版本为Freelance 2019 sp1

网友E:
电脑建议win10 现场通讯模块建议更换,控制器需要升级固件,授权建议直接购买新的,因为从6.2升级到2019的升级费用很高

网友F(2021-01-13):
是时候该升级了,XP和WIN7微软都不维护了。好多东西不好采购了。

网友(2021-07-31):
电脑升级到win10 64位专业版  软件升级到2019  同时授权升级,程序从原先的软件中导出在2019版导入后,程序下载到CPU前需要对固件升级 profibus 固件升级后才能现在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