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上路,求各位大哥指正!

楼主(2019-12-06):
感谢各位前辈帮忙指正!

网友A:
这个就是很简单的流程控制,画出顺序流程图,流程图转梯形图,可以用很多方式去写流程:起保停,置位复位指令。有些PLC还有专用流程控制指令

网友B:
手头有PLC吗?下载进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