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在线通信错误

楼主(2019-12-08):
在使用KUKA机器人版本为KRC V8.2.20时出现在线通讯错误。请问这可能是由哪些原因导致的?企业微信截图_15757678978763.png

网友A:
是不是网线问题,你插的那个端口读取的,可以换个端口读取,或者换个电脑,再不行就是机器人有问题

网友B(2020-05-28):
网段没设置好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