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奖讨论】SCADA中动画效果的实现方法

楼主(2019-12-08):
在做SCADA画面时,为了使画面感更强烈些,达到吸睛的效果,常常使用一些动画效果,亲爱的朋友们,你们都看到过或自己动手做过哪些动画效果呢?本着抛砖引玉的手法,先上一组我经常用到的火苗及风车的动画吧!

坛里的同学们是否有不少此类的存货呢?欢迎分享您的动态效果图哟!

参与福利:有效参与讨论的用户均可获得30积分!

网友A:
简单的动画效果,可以使用隐含、闪烁、垂直移动、水平移动功能,也可以加上简单的脚本程序。

网友B:
小车轮子旋转及水平移动,分别用到动画连接中的旋转和水平移动:

旋转用到变量SI1,0~360度对应数据变化0~10:

水平移动用到的变量为SI10,对应移动距离为0~420,对应值也为0~420

命令语言中相关命令语言:
当NY2为1时小车前进,轮子顺时针转动、向前移动:

当NY3为1时小车后退,轮子逆时针转动、向后移动:

网友C:
专门做这个的估计会有存货,是在找不到,自己用“显隐”功能加上图片PS慢慢做吧。

楼主:
静态画面中出现一些动画效果,会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尤其在枯燥的工业现场!

网友D:
锅炉的火苗,污水的曝气,炉排的运动,往复式刮泥机运动等等,好多的。大多数用个If  else就能解决。当然也可以用一些隐藏功能。

网友E:
瞅着挺简单的,可是也没整过啊。

网友F:
电梯升降,管道水流。美女的笑脸,帅哥的一筹莫展。都可以动画片?

网友G:
电梯升降,管道水流。

网友H:
电流的方向,闪烁的信号灯是不是属于低级的动画呢

楼主:
这是昆仑通态的屏,用脚本来实现的,我之前也这么用!

引用 网友B:
小车轮子旋转及水平移动,分别用到动画连接中的旋转和水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昆仑通态的屏,用脚本来实现的,我之前也这么用!回复...

这明明是组态王,你从哪里认出这是昆仑通态

楼主:
哦,认错啦!两者的风格差不太多啊!失误失误!

下面这种界面是MCGS(昆仑通态):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昆仑通态的...

网友I:
很不错,很有想法,想学习。

网友J:
我用的动画都是系统自带的!呵呵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认错啦!两者的风格差不太多啊!失误失误!下面这种界...

动画连接那张图一看明显就是组态王的。呵呵!

网友K:
用和利时很容易做

网友L:
有资源么?有的话请发邮箱wuchao@eastchinapharm.com

网友M: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首先设置一个bool变量,然后选取两个图片,分别对应上述变量的0和1,最后利用简单脉冲指令实现变量的0-1变化即可

楼主:
这是最通用的做法啊!

引用 网友M:
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法,首先设置一个bool变量,然后选...

网友N(2020-05-30):
我做的都是颜色交替闪烁来实现的。。。函数还不怎么会

网友O(2021-12-16):
效果不错,正在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