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的IP地址为什么会自动变化呢?

楼主(2019-12-08):
今日现场修改西门子200斯玛特的程序,第一次搜索PLC的IP地址是192.168.2.1,电脑IP地址修改为192.168.2.7.通讯连接在线,程序修改OK。

等到第二次修改程序,再次搜索PLC的IP地址,自动搜索结果为192.168.0.11。以为是记错了!打开电脑IP还是192.168.2.7。没有改变!

为什么PLC的IP地址被改变了了呢?

修改系统快中IP地址,提示被锁死不能更改,只有修改了电脑的IP地址在同一网络端内。程序在线可以上传、下载!

我在想是不是原来系统快IP默认地址就是192.168.0.11呢?第一次下载后更改了PLC的IP地址,第二次搜索就是下载后的IP地址呢?

网友A:
程序里PLC硬件IP配置192.168.0.11  下载时把硬件设置下载到PLC里了,所以地址变了

网友B:
这样的情况确实很奇怪,PLC自动默认192.168.2.1.一般情况下我都不会改变,除非是配合第三方需要和别人同一个网段。是不是还有别人修改了,还是只有你一个人操作,如果只有你自己一个人搞,我想这样情况真的很少

网友C:
没有遇到过你说的这种情况。

我基本不修改地址。都是用默认的。

楼主的PLC和什么链接。

网友C:
另外楼主电脑和PLC链接,是直接连接吗

网友D:
PLC默认分配好的IP  再把PC地址设置同一网段内 应该不会变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程序里PLC硬件IP配置192.168.0.11  下...

网友F:
可以在软件里设置固定IP

网友G:
编程软件里尝试把PLC的IP地址固定,看看还会不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网友H:
应该是你的编程软件里把PLC的地址更改了,然后下载程序时,IP就改了。

网友I:
下载的软件里面配置IP地址了,因为下载的程序,所以IP地址变了!

网友J:
看看是不是每次下载完程序,PLC 的 IP地址就变了。这种情况,一般是软件中的设置的IP地址与实际不相符,下载程序时覆盖了。

网友K:
下载的程序更改了硬件配置IP地址,所以编写小型程序最好用默认地址

网友L:
你可以在系统块里将以太网端口设为固定IP就不会通过其它方式更改了。

网友M:
这个除非是下载程序时候改了一半不会变啊。

网友N:
硬件断电重启

网友O:
按说IP地址是不会自己改变的,是不是有人改过了呢?

网友P:
程序下载覆盖掉了

楼主(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