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uka机器人做专机弧焊,怎么跟西门子PLC做程序!

楼主(2019-12-09):
一台kukaC4弧焊机器人,做专机焊接,滑台上夹工件的电机由西门子PLC控制,那么我机器人在焊接过程中如果突然熄弧,或者突然停止了,我机器人处理完熄弧,再进行焊接,PLC那边再转动电机。要怎么做才能让PLC那边也知道,这样的程序应该怎么做?望各位大神指教一下!!

网友A:
看这里,看这里,机器人和plc的程序

你把程序改改能用的上

http://bbs.gongkong.com/D/201912/815627_1.shtml

网友B:
我们一般走PROFEINET通信

网友A:
库卡配置个外部轴多方便啊

网友C:
机器人有输出信号给PLC即可。

楼主:
主要是加外部轴太浪费了,机器人的功能只做专机用,起弧收弧,PLC那边要转动工件,但现在就是我一个工作台有两台机器人,他们要同时起弧,同时熄弧,不然这个工件就废了,在熄弧的过程中还要PLC那边知道我机器人什么时候起弧跟熄弧,当我机器人同时起弧时,PLC那边才能发转动指令。保证焊接的一致性,所以问一下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

网友D:
库卡机器人有GSD文件,可以直接组态在西门子软件里面

网友E:
这个做起来有难度啊,还要考虑伺服的加减速,如果是连动跟不上机器人的速度就麻烦了,如果机器人不动的话,最好给伺服加个伺服反馈装置

网友F(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