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业提升门故障的原因及排除方法

楼主(2019-12-09):
故障一:工业提升门电机的不启动

原因及排除方法:

1、电机在运行的时间过于长,电机的过热,会引发电机的热保护的动作。耐心的等待半个小时左右,等到电机的温度下降到了70℃以下时,再启动试试看。

2、保险管可能是烧坏了,更换新的保险管。

故障二:工业门的门体自动的下滑

原因及排除方法:

1、制动的系统刹车片如果损坏了,更换新的刹车片就可以了。

2、链条如果出现了松动,调整一下链条直至合适的松紧度就好。

故障三:工业门的门体有噪音

原因及排除方法:

1、链条与链轮的咬合太紧或者是太松了,可以重新的调整链条的松紧度的。

2、轴承的滚珠如果是损坏了,更换新的轴承方可。

3、安装板固定件的松动,重新的坚固电机的螺母。

4、滚轮与轨道的摩擦,调整的轨道、添加了润滑油。

故障四:钢丝绳脱离的导槽

原因及排除方法:

1、旭峰门业工业提升门门体如导槽卡了,但是电机仍在运动。需要清理的障碍物以后,再重新的缠好钢丝绳就行。

故障五:手动拉动的链条困难

原因及排除方法:

1、电机在运行的时候,拉动手动的链卡死转盘。需要将链条拆出、理顺以后即可以拉动自由的。

故障六:工业门门体倾斜

原因及排除方法:

1、平衡的系统失衡,重新的调整平衡的系统。

2、钢丝绳的脱槽,重新的缠好钢丝绳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