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补偿电容器的无功补偿容量越大越好?海文斯电气

楼主(2019-12-09):
许多人对无功补偿有一个误区,觉得无功补偿中低压并联电力电容器的总量容量越大越好,实际上它是不正确的。

在无功补偿中低压并联电力电容器容量越大越好是不正确的

一般状况下低压并联电力电容器的容量越大越好,可是容量也必须有一个程度,超出这一范畴就称之为过补,功率因数理想化情况下是1,超出1就归属于过补,过补不仅提升不上功率因数,反倒还会使路线中的功率因数减少,而低于0.9下列的归属于功率因数低,功率因数低就会导致路线毁坏,仪器设备使用寿命衰减系数等一系列的难题。

因而,不必觉得说白了的功率因数越大越好,挑选合适自身的容量才关键。

网友A:
 选择补偿电容器容量越大的越好吗?未必,看着你是用在哪些场所,应用的目地是什么

  许多人到电容器的替换成中因此喜欢大容量的电容器。人们了解尽管电容器越大,为电路提供的电补偿的工作能力越强。估且不说电容器容量的扩大产生的积增大,提升成本费。

  关键所在电容器上存有内寄生电感器,电容器充放电控制回路会在某一消费需求频率上产生串联谐振。在串联谐振点,电容器的特性阻抗小。因而充放电控制回路的特性阻抗最少,填补动能的实际效果也最好是。

  但当頻率超出串联谐振点时,充放电控制回路的特性阻抗刚开始提升,电容器初始电流量工作能力便刚开始降低。电容器的容值越大,谐振频率越低,电容器能合理补偿电流量的频率范畴也越小。

  从确保电容器出示高频率电流量的工作能力的视角而言,电容器越大越高的见解是不正确的,通常的电路原理中常有标准值的

  补偿电容的容积是依据负荷具体情况来推算出来的,通常按负荷较大时,功率因数补偿到0.95只能,做的太会浪费资源可能还会造成过补偿的隐患

  假如是用在开关电源整流器过滤上就是说电容器越大越高,可是在某些信号分析上边,必须对某些高频率干挠过滤而且不可以危害原来的数据信号,这一那时候还要采用小电容器了,由于电容器过大就将会将必须的数据信号也一块儿滤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