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永磁电机电刷和刷握工具性能检查介绍

楼主(2019-12-09):
一、直流永磁电机电刷和刷握工具性能检查。

1. 弹簧压力的调整,直流永磁电机电刷单位压力,一般规定在1.6~2.4N/cm2,并且要求全部电刷压力差不超过+/-10%。电刷压力也是保持正常换向的重要条件。电刷压力过小,会造成电刷跳动和接触压降不稳定,压力大, 接触压降减少,但压力过大,则可能造成电刷机械磨损增加,换向器温升增高。

2. 刷握间检查。电刷与刷握的间隙应符合一定公差,间隙过大,电刷在刷握内晃动,影响接触的稳定,还是还产生“啃边”现象;但间隙过小时,影响电刷在刷握内的自动滑动,甚至被“卡死”

3. 刷握离换向器表面距离的检查,刷握离换向器表面距离保持在(2.5+/-0.5)mm范围内。刷握换向器表面距离与电刷保持稳定、防止电刷振动有很大关系。双斜刷握与换向器表面的距离,还影响电刷宽度,当距离过大时,电刷还将产生“顶角”,影响工作。刷握距离可用厚度2mm和3mm的绝缘板条进行检查,当距离超过允许值时,可用2.5mm厚绝缘板垫下在刷握下,作为调整基准进行调整。

4.直流永磁电机 电刷材质和镜面检查。电刷是构成滑动接触的重要部件,电刷材质和工作状态不正常,将影响滑动接触,或造成换向恶化,一般说,不同型号的电刷,建议不要混用。电刷镜面在换向正常时时平滑光亮的。换向火花较大时,就会出现雾状和灼痕。当电刷中含有谈话硅和金刚砂等杂质时,镜面会出现白色斑点或在旋转方向留下细沟。

5.根据换向器工作状态的检查。

以保持良好滑动接触、减少电刷磨损和防止片间闪络可能性。

二、直流永磁电机主极、换向极绕组极性与匝间短路的检查。

直流永磁电机定子绕组个别性能错误匝间短路,都将影响换向。尤其当换向极性相反时,由于换向电势和电抗电势不能抵消,反而增加,因此即使在很小负载时也将出现严重火花,极性检查可按照图纸核对,也可以用电阻磁针检查。主极匝间短路通常用交流压降法检查。补偿和换向极绕组匝间短路一般都可以用外观检查发现。例如当端部连接线因变形相碰短路时,通过仔细观察都可以发现,不易发现的短路故障,可在绕组中通过适当电流,用直流压降发检查出来。

网友A:
这种东西使用前还需要检查么,不是拿来就用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