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刹车接线求助

楼主(2019-12-09):
各位大神好!

请教个问题:

关于伺服刹车接线?

目前状况是:一共是5个伺服,其中一个Z轴有负载(竖直安装的),在断电时需刹车制动。Z轴电机上有制动单元,除了动力线还有两个刹车线黄色,蓝色。 驱动器这边就和普通的伺服一样了,想问下,这样怎么接刹车线呢?上位控制器是FX5U-80MT,

我想的是用PLCS输出端口进行控制固态继电器的通断,然后在固态继电器的输出端串上24v电源,这样在程序里面进行操作,断电后或者伺服上电后进行处理,进行刹车。 这样对不对呢?

还望指教,谢谢了

网友A:
伺服有个使能输入信号SON,配置下,给使能信号时断开刹车

或者有伺服有个输出个RDY信号,配置下,有RDY信号时断开刹车

网友B:
这是我之前一个项目上用到的刹车电机,楼主有用可以参照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之前一个项目上用到的刹车电机,楼主有用可以参照一下

真好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这是我之前一个项目上用...

好看而且实用才最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网友C  回复内容:对: 请叫我王老...

就一晚上,PLC 板块你举报了60多条?几年前的都能找到,真能翻

举报小马达!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是我之前一个项目上用到的刹车电机,楼主有用可以参照一下

已经处理好了,就是按照把刹车线和24V电源串在一起,然后用PLC的输出端口控制,再在程序里面进行伺服on后延时松开刹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