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ck620扫码器使用问题

楼主(2019-12-09):
各位大佬,最近有个sick620的扫码枪,原来是和数据库通信的,现在想和PLC通信,不知道该从哪下手,我看扫码枪上有422接口,可是没有对应的地址,读不出来,有没有大神做过类似的方案呢?手上有基恩士KV-7500、西门子smrte200、三菱FX-5U的PLC,哪一个好实现一点呢?谢谢!

网友A:
你买个422通信扩展模块,基本上都可以实现,通信协议要找到扫码枪的说明书,不然肯定无法的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地址?通讯做好了  那打算如何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地址?通讯做好了  那打算如何做?

打算用EtherNet/IP或者TCP/IP套接字通讯,不太熟悉工业总线,所以不知道该怎么下手、、

引用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地址?通讯做好了  那打算如何做?

网友C:
上述几种PLC都可以的,扫描枪一般是自动给PLC发送数据,PLC这边一般是做从站等待接收,都要用到自定义协议编程。

网友C:
都要用到自定义协议编程,西门子叫自由口、三菱叫无协议编程。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没有对应的地址...

有422接口不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对: xiexie...

没地址、没通信协议,打厂家400电话回复不提供技术支持!要有采购合同才给技术支持。。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B  回复内容:对:...

确实  现在厂家很多都是这样

网友D:
用RS232,电脑接个232口,让扫码枪工作,用串口调试助手接受数据,看返回的是什么,然后根据数据去做PLC自由口通讯

网友E:
去sick官网下载一个sopas,然后配置一下就解决了。无论是串口,网口都很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去sick官网下载一个sopas,然后配置一下就解决了...

已经下载了,该配置的都配置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传送到PLC里。。而且串口没有地址,不知道该读哪里的数据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去sick官网下载一个s...

一般扫码枪自带调试软件,可以通过软件看看里面参数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E 去sick官网下载一个sopas,然后配置一下就解决了... 内容的回复!-------------------------已经下载了,该配置的都配置好了,就是不知道怎么传送到PLC里。。而且串口没有地址,不知道该读哪里的数据啊..

用串口的话,sopas里设置好参数,测试一下扫码器。然后在plc里组态好就行了,注意波特率,数据位,停止位和奇偶校验,都要和扫码器的配置相同。没用过你说的这几种plc,我觉得要么用类似gsd文件这种方式直接组态,要么就是直接配置plc的串口。

网友F:
三菱plc配一个 串口通信模块,然后就可以做程序和扫码枪做通信了,串口通信模块要做相应设置,然后用三菱的串口通信指令接受和发送数据给扫码枪,具体数据格式需要看,扫码枪的使用手册,有疑问,请加微信 today-82 帮您详细答疑解惑

网友C:
楼主,您这个扫描器到底是网口还是串口啊?一般扫描器会主动给上位机发送数据,上位机只要主动接收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您这个扫描器到底是网口还是串口啊?一般扫描器会主...

网口串口都有,串口可以主动上报到PLC么?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三菱plc配一个 串口通信模块,然后就可以做程序和扫码...

谢谢!我先按这个思路先做一下!

楼主:
感谢各位大神的支持,现在已经搞定了,用的基恩士plc的套接字通信,最多可以读16台设备,三菱fx5U的自由口通信也实现了,不过单台5U只能读4台设备,最后用了基恩士的方案!

网友G(2020-01-18):
感谢你的求助和答疑,对于求助者请大家在求助帖发布一个月内给予结贴。

针对求助者自己解决问题后,及时把信息(问题解决措施和思路)反馈到自己帖子中,论坛给予20~50积分奖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