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PLC90-30怎么与西门子S7-1200进行通讯

楼主(2019-12-09):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做过GE PLC 90-30与西门子S7-1200进行通讯,或者GE PLC与西门子PLC进行通讯的?

网友A:
打算走串口通信还是以太网通信?

网友A:
其实不管是走串口还是以太网方式,Modbus协议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不管是走串口还是以太网方式,Modbus协议都是一...

以太网方式,这样方便些。不知道大侠是否有相关的资料提供一下?谢谢

网友B(2023-11-27):
用PLC通讯智能网关IGT-DSER完美解决问题,不光能实现不同品牌的PLC之间通讯,还能调整字节顺序;

PLC内不用编程,配置如下图:

详细图文案例:https://blog.csdn.net/AutoCtrl666/article/details/1345734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