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复问五个“为什么”5why

楼主(2019-12-09):
 在改善设备的不正常现象时,只要我们能充分了解设备的构造原理,那么就能尽早发现产生异常的原因。事实上,从构造原理来思考原因并不困难,只要反复问五个“为什么”5why即可。

  下面我们以“外径研磨工序多不良”为例,指出实施五个“为什么”5why的重点。

  1.将现象明确化

  针对不良现象提出“为什么”的疑问,并提出原因会不会是“圆筒磨床外径加工尺寸上有误差”的疑问,这就是“将现象明确化”。

  2.以原理来说明

  不要根据以往累积的经验来断定状况发生的原因,一定问“为什么”。要调查设备的零件与测定加工尺寸上的误差,就要按照加工原理,从砂轮和材料的接触点上找原因。

  3.以物理原理来思考

  在观察设备零件的同时,产生“为什么”的疑问,亦即零件的状态如何?调查砂轮和材料接触点的变化情形。

  此时就应考虑设备零件是否有下列情况发生:(1)余隙量不稳定?(2)切削补正量不稳定?(3)研磨标准时间不确定?(4)材料固定状态发生变化?(5)材料加工之前的工序不良?

  经过上述分析,再实际调查设备精度及材料品质之后,通常可以利用物理机理找出根本原因所在。

  最后还要对该部位的细节再提出“为什么”的疑问。是否因为“刀具已磨损”或者“螺丝太松”?如果是,加以复原就可实现“外径加工尺寸零不良”的目标。因此,为了避免造成停机的困扰,当不正常现象发生时,我们必须养成到现场“以物理原理来思考的习惯”,以物理机理来分析现象的成因,探讨设备零件、人与材料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