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控电脑cpu风扇不转是什么原因

楼主(2019-12-09):
      工控电脑cpu风扇不转有很多原因,接下来我就分多种情况来给大家详细的分析一下。

(CPU底座)

      当工控电脑运行的时候,CPU风扇是需要一直转动的,CPU风扇没有转动那就说明出现了某种故障的情况。一是风扇电源没有接通;二是机器使用时间长,风扇轴承缺油卡住了。

工控电脑cpu风扇不转是什么原因

(CPU风扇)

      解决方案一:打开工控电脑的机箱,检查CPU风扇的电源线有没有插入。当工控电脑CPU风扇电源线已插入,但风扇还是没有转动的话,就需购买一个新风扇进行更换试试。另外,如果高温风扇不转只是自动报警,那么你的机器应该是英特尔的CPU,因为只有英特尔的CPU才能承受风扇不转造成的高温。如果是AMD的CPU,机器应该就会出现黑屏、蓝屏、死机或者直接烧掉的CPU的故障。

(CPU风扇)

      解决方案二:十几元换一台同样大小的风扇,或者几十元买一套完整的散热器换,问题就解决了。一般来说,如果风扇不转,说明风扇不能工作。轴承风扇就是这个问题。工控电脑如果用的是廉价的CPU风扇使用了一两年时间就有可能出现这个问题。对于显卡风扇也是如此。

     解决方案三:一般风扇的顶部是贴上品牌标签的地方,小心地揭开它,露出中心,滴两滴机油,再盖上标签。当然最好的办法是换工控电脑CPU风扇。因为如果是老P4机的风扇,拆卸起来非常困难,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把风扇拆卸坏了。

    工控电脑CPU风扇主要用于CPU散热,只有当CPU温度高于70摄氏度左右时才会旋转加热。另外,背板温度过高的问题不一定是CPU造成的。硬盘、显卡和主板的热量都可能聚集在CPU这边。只有正确处理CPU风扇散热,工控电脑才能正常工作。所以在选购工控电脑的配置也要关注它的散热性能。